梯形丝杠固定座

楼主(2020-05-15):
请问各位大佬,BK系列能用来支撑梯形丝杠么?之前一直用滚柱丝杠,没关注过这个问题。现在用的是梯形丝杠,另外米思米等平台上的梯形丝杠固定座都太小了,没有大型号的。我用梯形丝杠来升降,求助,急

网友A:
没有的话 自己做个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 自己做个也不难

怎么做,求助

网友:
可以的,支撑座是通用的,T形丝杆选经济型的支撑座就好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B:
支撑座是通用的,使用于梯形和滚柱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撑座是通用的,使用于梯形和滚柱丝杠

好的,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C:
你连丝杆粗细都没说,谁知道你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连丝杆粗细都没说,谁知道你能不能用?

外径32,用25内径的轴承座

网友D:
可以自己做一个固定块,再自己配一个深沟球轴承,就更买来的丝杠固定座一模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做一个固定块,再自己配一个深沟球轴承,就更买来的丝杠固定座一模一样了!

能买就买吧,自己做还得找人加工,费用都差不多了

网友E:
看你支撑处的轴径,能配上就行啊,这种最好还是买标准件,中心高准一些,自己做的可能偏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支撑处的轴径,能配上就行啊,这种最好还是买标准件,中心高准一些,自己做的可能偏差比较大

所以我梯形丝杠买BK系列的支承座可以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径32,用25内径的轴承座

要是买全牙螺杆加工你的丝杆,你的BK25的座子需要考虑下了,或者考虑下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买全牙螺杆加工你的丝杆,你的BK25的座子需要考虑下了,或者考虑下导程

梯形丝杠两端加工轴端,考虑导程又是啥意思,支承座和导程有关系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梯形丝杠两端加工轴端,考虑导程又是啥意思,支承座和导程有关系么??

32的梯形螺纹,导程是6 的小径是25,导程10的是小径是21。BK25配合轴公差h7,如果是购买全螺纹丝杆加工两端的话,支撑端的轴就怕没有余量加工了。你看下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的梯形螺纹,导程是6 的小径是25,导程10的是小径是21。BK25配合轴公差h7,如果是购买全螺纹丝杆加工两 ...

不买全螺纹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