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美制丝套螺纹孔参数

楼主(2020-05-15):
大佬们,有知道这种丝套螺纹孔的参数(孔口倒角,大、中、小径及公差)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百度文库里就能搜到NAS1130和NASM335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就能搜到NAS1130和NASM33537

没有中文的,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中文的,看不明白

用有道或者百度翻译,连猜带蒙也能看出大概意思。中文版的还真没有。

看看其他社友有没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道或者百度翻译,连猜带蒙也能看出大概意思。中文版的还真没有。

看看其他社友有没有中文版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标准可以查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