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多头内螺旋槽加工

楼主(2020-05-15):
有一批机加工件,有内螺旋槽,用螺旋拉床加工刀具太贵。用数控插齿也没有找到加工厂,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加工吗?有加工厂推荐也可以,谢谢!

网友:
这件确实够复杂的!

网友:
我也没见过用数控插齿的,也很疑惑螺旋拉刀怎么拉出多头螺旋槽。搬根板凳,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你们都能看清图纸吗?我是看不清楚,越放大越花!是我的显示器分辨率太低?还是传的图分辨率太低?

网友:
我应该把电脑砸了,换个高配的,怎么就我看不清图纸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5-16 08:12我应该把电脑砸了,换个高配的,怎么就我看不清图纸
可能是上传之后不清晰了

网友(点评):
有闲置或是旧的不用的机床设备吗。我是做二手回收设备的。有的帮忙联系我一下,中介有红包,15230688808????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15 23:20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0-5-15 23:23 编辑

我也没见过用数控插齿的,也很疑惑螺旋拉刀怎么拉出多头螺旋槽。搬根板凳,坐等大神解答
咨询过卖数控拉床的,他们说可以做。就是一把拉刀要10W以上,而且进口拉床要400多W

网友:
这图纸手机APP版的更本没办法看。。。

网友:
|cgongming发表于 05-16 12:24咨询过卖数控拉床的,他们说可以做。就是一把拉刀要10W以上,而且进口拉床要400多W
我可以加工,这种类型做过好多,给一个联系方式。

楼主:
|gstwxx发表于 05-18 07:58我可以加工,这种类型做过好多,给一个联系方式。
电话1382882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