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转CAD 字体超过标题框界线啦~

楼主(2020-05-16):
~一直找不到完美解决的办法呀  drawmap  映射文件调整都没什么用~~

网友:
标题栏一般都是重做。

网友:
solidworks中的字体字号调小一级,试试。

网友A:
用仿宋gb2312,基本不变形。

网友:
SW的文字框,有个固定位置的选项,和“对齐方式”在同一栏,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宋gb2312,基本不变形。

用的正是此字体!

网友(点评):
那就是对齐方式出错。要选居中对齐。

网友(点评):
字体改小,我做的模版输出都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宋gb2312,基本不变形。

我也是这么干的 为什么  2312  可以  仿宋就不行呢??   要考虑都好多人的电脑是没有这个字体的。

网友(2020-11-24):
修改宽度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