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铁知道这种齿轮齿条传动怎么设计

楼主(2020-05-16):
齿轮旋转180度,齿条行程36,现在做出来的行程误差太大(2mm),求大佬该怎么计算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精度应该不高,成本低,看形状应该是用于来回运动

楼主:
是的,传动侧隙大,用标准齿轮修改,总是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个好像是矩形齿轮传动

网友:
增加齿数能够提高精度

网友:
这种齿形的啮合精度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