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加工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0-05-16):
麻烦大家看一下给点意见,可能对你们很简单,用16的铣刀铣底面怎么这个样子,刀痕这么明显,S1000F160  50丝余量,100来块钱的那种铣刀,但是底面的平面度还可以,普通A3钢板,加工经验不足,全部软件编的,宽度100的样子。我希望是那种比较光滑的那种. o1 Y2 k$ K+ C9 p

网友:
我猜,你一定拿飞刀飞的,还没有冷却

网友:
这时刀盘的优势就凸现出来了,老铁

网友:
一粗一精,从加工余量上找原因吧

网友:
这种烂料很难见光,车床加工也难车光,你用换刀片的机夹刀试试,立铣刀太锋利,余量不能太少,

网友:
刀的问题

网友:
看看刀刃有没有崩刃,加切削液润滑

网友:
50丝余量多了,留个0.1   转速给快点就行了。

网友:
小进给,单刀片,高转速试试。出现这个是因为刀片不平,有的刀片吃刀量大,工件就发亮,有的刀片吃刀量小就在工件划

网友:
兄弟多半刀没磨好,用新刀光

网友:
兄弟,机床几何综合精度,对加工表面光洁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性主要有以下可能1.切削参数问题2.刀具问题3.冷却问题.4机床问题,没有到现场不妄下定论

网友:
刀具不行

网友(2021-08-22):
这种料怎么走都好不到哪里去,实在看不过建议弄把125的面铣刀一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