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草图打开不一会就崩溃重启,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16):
sw2016草图打开不一会就崩溃重启,错误提示如图所示

网友A:
偶尔这样,还是每次打开都这样,导致软件没法用?

我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关掉软件,重新打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这样,还是每次打开都这样,导致软件没法用?

我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关掉软件,重新打开就好了。

还是那样

网友:
不用SW了,老是查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