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零件材料选用

楼主(2020-05-16):
机床上电机座 丝杠座 底板等大家用什么材料 ?? 我司用的全是45钢  我觉得不好
ps:机床加工微米级零件

网友:
历史的经验是认为不好。不过你公司真能做出加工微米级零件的机床,那也是答案,说明前人的经验也不一定适用。

网友:
Q235就行,可焊性也比较好。

网友:
45钢肯定不行,弹性变形都超过1um了,怎么能加工微米级的零件嘛。。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5-16 17:0445钢肯定不行,弹性变形都超过1um了,怎么能加工微米级的零件嘛。。
我们这个受力不大的

网友(点评):
好吧。。。。。。受力不大,可以加工微米级的零件,强

网友:
问下你的材料热处理后的硬度多少

网友:
ZG340--640不行吗?

网友:
动不动就微米,就凭图上的样子?微米级别就要考虑设备恒温条件了

网友:
球墨铸铁

网友:
就这能加工微米级零件???

网友A:
不是越硬越好,机床大基础件需要吸震性,并不是刚性越大越好的,再说你什么都用45钢那些切削力要求高的,形状复杂的你怎么成型,怎么加工,成本很高的。
基础件吸震性最好应该是机床用的混凝土,但也要预埋螺钉孔的,还有大理石。这两个其实还不是很普及,还是用灰铸铁吧,好切削,吸震性很好,时效去应力防止变形,一般用HT250,要求高点的就牌号高些。当然实在着急用来不及做铸件,可以用Q235-A焊接,焊完退火去应力,好些国外机床焊接床身的,国内做的好焊接床身倒是不多见,或者说一般厂都不敢这样玩。

网友(点评):
知道有哪家用混凝土做机床的吗?

楼主:
现实是 我们采购45钢可能比铸铁还便宜 因为我们不是机床厂  图示是我们用旧机床的床身改结构

网友:
铸件首选。

网友:
床身首选铸件吧

楼主:
我的天 我说的不是床身 而是床身上面的机床零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 我说的不是床身 而是床身上面的机床零部件

我的天啊!就这一堆,并且还不知道机床上电机座 丝杠座 底板等用什么材料的我司,能造出微米级设备,谁买谁瞎眼!

楼主:
|adl0987发表于 05-17 21:00
我的天啊!就这一堆,并且还不知道机床上电机座 丝杠座 底板等用什么材料的我司,能造出微米级设备,谁买谁瞎眼!

罩壳涂硅胶防油的

网友:
机床上电机座 丝杠座 底板等,也基本上用灰铸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越硬越好,机床大基础件需要吸震性,并不是刚性越大越好的,再说你什么都用45钢那些切削力要求高的 ...

热胀冷缩了解一下。
微米级的零件,这概念有点大,想当然的事当然也是想当然了,不然还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胀冷缩了解一下。
微米级的零件,这概念有点大,想当然的事当然也是想当然了,不然还能怎么办?

请问你做了多少机床或者了解了多少机床构造?
机床要想精度高,那肯定得恒温环境,全用钢就能解决热胀冷缩?以前关键部件恒温车间加工装配,现在整机装配恒温车间,机床主轴冷却恒温控制,冷却液隔热层排走并恒温控制,运动部件预拉预紧,还有很多很多控温措施。
秒级概念有些模糊,编码器理论可以做到更低,结构实现能力有限,其实进口丝杠能卖给我们就那个等级,大家心里都有点数,一直一个方向走,逐秒走也很容易实现,来回走个几十丝就有来去了 ,还不算反向间隙的。

网友(点评):
我只做了十二年的机床大修技术,修的种类有限,车铣居多,磨床少许,普通机床,数控那时不普及。 所以,机床精度呢,大修是必须要检测及修复的,以刮研为主,所以,如果你说这机床要加工微米级的,估计我手下那帮..

网友(点评):
刮研是精密磨床制造一个基本手段,不过现在很多都是以磨代刮,刮的也是拿砂轮机打,好不好另说。至于钢件,要刮肯定是辛苦了,基本靠磨。精密机床,要出来做几个好零件还行,要稳定性很难

网友:
很明显,45#不适合做高精度零件,尤其是底板。
球墨铸铁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钢件每100mm变形量1.2μ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实是 我们采购45钢可能比铸铁还便宜 因为我们不是机床厂  图示是我们用旧机床的床身改结构

现在环保查得紧,铸造炉子都限制每个月的出产量,而且很多炉子都限制仅用电!
价格是其次,主要是供不应求,一个月前,一个朋友说某稍大的铸造厂,给自家机床厂提供铸件都要等几个月,因为那里铸件都反应良好,急件都派别的厂做消塑模了,当然那些厂也很挑,小件不给你做

楼主:
|桃源居士A发表于 05-19 17:40钢件每100mm变形量1.2μm/℃
你好,我去查了下膨胀系数发现铸铁和钢的膨胀系数也没差多少呀

网友(点评):
那种高精的东西都是各方面哪怕相比好一点都会采用了

网友:
我们一般是用A3钢

网友:
微米级,是不是应该能加工出1微米的零件。                    基本应该是铸件为主,还要时效处理好。 说实话,做机床这么多年,真正说50直径能加工到5微米,我都不敢承诺。       更好的话,,基础件应该是大理石,运动零件采用铸铁或者国外有泡沫金属,轴向驱动应该是直线电机了吧。主轴也要静压主轴吗。

网友:
微米级,难到我了。恒温条件下?

楼主:
我们是专用机床 只要磨削尺寸能稳住就好了
微小型轴承套圈磨削  内径控制在4μ内 通过量仪控制
沟道磨削 控制在10μ内 定程磨 不过浮动范围一搬也就两三个μ

网友:
看着都没有行程了

网友(2021-12-15):
这个用HT250就可以,防震好加工,成本低,如果1件那只好用45或Q235A钢了

网友:
HT300 或者HT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