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气缸的纵向运动转化为横向运动

楼主(2020-05-16):
如何将气缸的纵向运动转化为横向运动

网友:
这很复杂么? 接个三通就行

网友:
接楼上的,用用脑子想一想就能想出办法来了。

网友:
参考气动夹爪的运动方式

网友:
齿轮齿条、连杆、楔块弹簧

网友:
如果你是农村里出来的,而且劈过柴,就知道其中之一工况的答案了。

这几天下雨那叫大啊。。。大到电力局五年两次好大一片街道级别停电两天以上搞出来的,一场大雨,瘪掉了。。。科学在哪儿???

转嫁做好了,啥事儿都好办。。。

网友(点评):
哈哈,你尽扯犊子

网友(点评):
我呢,已经给毫无分量的首帖给了一个答案了。而你呢?除了扯犊子,干嘛啦?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好,所以我只能跟在你后面调侃,哈哈

网友:
看看平行式气动手指,有结构示意图,挺好理解的

网友:
找个平开的气爪图

网友:
@风》追逐 6#大侠的发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