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扭簧结构的装配,谁有效率的装配方法吗?

楼主(2020-05-16):
像图片上的这种产品,有个扭簧受力的,需要用工具压住弹簧才能装配,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提高装配效率吗?欢迎赐教,如果提供的方案可行,必答谢。

网友A:
扭簧直段,套个管子加长力臂;做个钳子一样的,基本就可以单人操作了

网友B:
这种有生产线的,你准备拿手工跟产线比效率?

网友C:
做个工装来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簧直段,套个管子加长力臂;做个钳子一样的,基本就可以单人操作了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没什么效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生产线的,你准备拿手工跟产线比效率?

是怎样的生产线呢?你有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工装来装配。

问题是这个工装找谁会设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没什么效率呢。

那就找合页的厂家,夹子的厂家学习一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怎样的生产线呢?你有做过吗?

你想想吧,每年这么多锁具,把手,活页会是手工装的。五金件基本都实现了自动化。没做过,好像见过一些相关视频,一条凸轮线。咋啦,想买现成的,这世上哪儿有那么多现在可以买。私下认为,就你这儿,一个小型冲压工作头估计就能解决

网友:
自动化啊,拿手要装到哪年去啊……直线供料,左右挡板各开一个槽用来整形,最后就是用方扣套住扭簧

网友D:
为你设计的人工安装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你设计的人工安装钳.

一不小心,飞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你设计的人工安装钳.

谢谢,跟我看气动的有点类似。

网友:
工序工艺理清楚,再开发装配设备才能提高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