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科源980tb2系统数控车,求指点

楼主(2020-05-16):
广州科源980tb2系统数控车,车轴时偶尔出现Z轴停顿,可是也能车到指定位置,我用的是G99每转进给。停顿时显示切削进给速度为零,是怎么回事,哪方面的问题,请大侠们指点。(是不是主轴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车床Z轴指的是哪根轴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每次卡顿都在一个位置上,如果是的话,差不多就是丝杆损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找修理工

网友:
关掉电源,此时用扳手转你的滚珠丝杠。
1:如果能转动,应该是伺服电机(或步进)或者驱动器的问题,建议找专业师傅维修;
2:如果转不动,应该是机械故障,比如滚珠丝杠副坏了(应该很少),或者有东西卡住了。

楼主(2020-09-23):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主轴编码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