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水接头夹具设计的报价

楼主(2020-05-17):
求问水接头的拧紧定位方向。在回油螺栓上安装回油接头,要求接头定向,偏差不超过2°。想咨询一下,设计这样一个夹具的设计费大概在多少呢?需要给领导一个大概报价。如果有人可以做,可以一并上报。

网友:
5块钱.给一下联接图

网友A:
二十来年没骑摩托车了,我记得当年摩托车上就有这个玩意儿啊。。。不需要现设计。。。

设计之前,你得先了解一下市面上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东西啊。。。

网友(点评):
打下说的太对了,这个摩托车液压卡钳上,还有上面把手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来年没骑摩托车了,我记得当年摩托车上就有这个玩意儿啊。。。不需要现设计。。。

设计之前,你得先 ...

难点在于,大批量生产时,保证嘴的方向的一致性,不能偏差超过两度。

网友B:
你别看它不常见但确实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别看它不常见但确实是标准件。

我要的不是这个接头,而是这个接头在安装时候的一个限位夹具。。。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大侠,不过大家似乎完全看不到“夹具”二字。。
我能把图贴出来,显然知道这个可以买到的。。。
我想问的是这个接头的“夹具”设计!
自动化装配线上的“限位夹具”!“限位夹具”!“限位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大侠,不过大家似乎完全看不到“夹具”二字。。
我能把图贴出来,显然知道这个可以买到的。 ...

这玩意儿不需要夹具呀,平面定位呀,线上搞一弹性销不就可以定位置了,然后你那螺钉落下把销钉顶出去不就行了,这算夹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大侠,不过大家似乎完全看不到“夹具”二字。。
我能把图贴出来,显然知道这个可以买到的。 ...

你要把装配图画出来,根据周边的环境设计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点在于,大批量生产时,保证嘴的方向的一致性,不能偏差超过两度。

对不起。。。是我差不多带头跑偏的。。。

1)限位2度,相对谁2度啊?

2)里边应该有两个密封圈的吧。这么硬夹死套圈,不怕偏心影响密封吗?

网友:
直接车一个 里面油孔直径和宝塔接头内径的钢针, 塞进去再拧紧螺丝应该能保证精度吧

网友:
设计限位夹具,需要提供安装位置的图纸介绍,空间大小,才能开始设计吧

网友:
你这个夹具,我觉得不麻烦。关键是钱要多了,你们不能干,要少了,又不值当。

网友:
这个小夹具不算设计费,成本500块钱足够搞定!

楼主:
谢谢上面提出打钉子定位的大侠,效率可能不够。

楼主:
虽然我要问的设计费定价似乎还是没有眉目,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大侠的热情回复。

网友:
可以对接头做一个仿形限位呀

网友:
你说的不是太清楚,是准备加工的定位夹具还是说装配时候要用的装配夹具?我应该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