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常识

楼主(2020-05-17):
如图所示:

(1)20后面的“透”,与20是紧挨着,还是有一个字的间距;

(2)锪孔时,还需要给定深度吗?比如图片  “深2”

网友:
是的,你需要尽可能给你的加工商更准确的信息,你不给锪孔深度,谨慎些的加工商也会问你。一般私企对图面要求不是很严,只要不产生误会就行。当然如果你们与加工商关于锪孔深度有约定,也可以不标。所以有些拿到图纸也会加工出错,因为图纸并未记录全部信息。对了,这些问题谁让问的?这么精挑细选高端问题,我都不太好意思解答。生怕说错了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呢,大侠

网友(点评):
已经回答你了,看你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你家企标让你空,你就空,不让你空就不用空。我估计随意。要不问问你公司是标“透”还是“通”,我啥都标,高兴时多写两字“贯穿”

网友(点评):
又忘了,不高兴时,那个字不写。因为不写,行业内会默认是通孔。解释清楚了么?

网友(点评):
空格不空格好像没有规定,个人倾向不空,减少字数,但是好像常标的是通孔

网友:
图上没标尺寸吗?表达的清晰吗,第一个如果图上看出来是通孔就可以不写文字,第二个如果锪平就没深度要求可以不标,如果有深度要求一定要标,文字就看你图上尺寸有没标了

网友:
"20"和“透”中间有无空格没关系吧?

锪孔深度最好给出来。

网友:
1不需要,2需要

网友(点评):
有种说法叫“见光”

网友:
锪平一般不给深度尺寸,见平后再深1-2mm都可,除非有特定要求才给深度

网友(2020-06-19):
巩固学习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