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20-05-17):
材质60Si2Mn,线径4的弹簧。冷卷后还需要再做淬火或回火处理么?如果做的话一般热处理硬度要到多少合适?

网友:
  我们一般热处理后的硬度在42-45HRC。淬火之后肯定需要回火的,不然弹簧太脆,容易断。还有,回火也消除内应力。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05-18 08:01  我们一般热处理后的硬度在42-45HRC。淬火之后肯定需要回火的,不然弹簧太脆,容易断。还有,回火也消除内应力。
卷完之后热处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