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轴承和垫片

楼主(2020-05-17):
请问大伙儿,这个球体一样的轴承,学名是什么,上面用了一片梅花轴承夹限位。还有这个垫在螺旋齿轮凸台上的金属垫片的学名叫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万向含油轴承?垫片是调整轴向间隙?

网友:
滑动轴承

网友B:
轴承是含油球轴承,梅花形的是压住球轴承的保持圈,汽车摇窗 座椅电机上用的比较多;这种垫片MISUMI上有好多,垫片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向含油轴承?垫片是调整轴向间隙?

齿轮装在钣金件上,垫片还有减摩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是含油球轴承,梅花形的是压住球轴承的保持圈,汽车摇窗 座椅电机上用的比较多;这种垫片MISUMI上有好 ...

多谢!球形含有轴承,这个是我拆奶油搅拌机电机得到的。

楼主:
球形含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