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子如何能更顺畅的输出罐体

楼主(2020-05-17):
在一起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过湿吧,真要过湿,成了泥浆,估计也能流出去。过干,也能吹出去。就这不干不湿的,才堵得慌

网友(点评):
^_^,不干不湿容易噎住。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17 18:17你这应该不是过湿吧,真要过湿,成了泥浆,估计也能流出去。过干,也能吹出去。就这不干不湿的,才堵得慌
是的,

网友:
这问题没办法解决,以前有个类似贴讨论过。
减小流量,用钢管敲管子。
用一根绳穿在管道中来回运动让气体保持通常。

用吸粮机,里面有蛟龙。
用循环链(和铰链差不多)

加大管径
你这是都潮湿吗?还是偶尔潮湿?

楼主:
|m2006410发表于 05-17 19:03 本帖最后由 m2006410 于 2020-5-17 19:04 编辑

这问题没办法解决,以前有个类似贴讨论过。

减小流量,用钢管敲管子。

用一根绳穿在管道中来回运动让气体保持通常。

用

用吸粮机,里面有蛟龙。

用循环链(和铰链差不多)

加大管径

你这是都潮湿吗?还是偶尔潮湿?

都是潮湿的,以前的有处理较好的方案吗,求指点

网友:
加装气动破拱器。

网友:
提高气泵压力不知道行不行?湿乎乎再有一点粘度,阻力更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17 19:22提高气泵压力不知道行不行?湿乎乎再有一点粘度,阻力更大。
不行,气压不能再高了

楼主:
|627598980发表于 05-17 19:17都是潮湿的,以前的有处理较好的方案吗,求指点
考虑到了吸粮机,但罐体里需要固定,活的不行啊

网友:
有意思的话题。。。

管子那么长,,,靠吹?就算没沙子,越吹越弱。。。

实地现场,这管子还得是上下坡都有。。。一旦停一回,。。。

注塑机玩儿的为什么不是吹而是吸?

这么个玩儿法走入死胡同了?换个玩儿法啊、、、

有意思的话题。。。

明天开始折腾我的线切割机水路,试试里面的要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潮湿的,以前的有处理较好的方案吗,求指点

没有,好像只能改结构了,不然太复杂,还有一种自润滑管道,不过不适用这个。

网友:
跟砂子约个会,请它来个探戈

网友:
不干不湿怎么都难搞,罐内加机构吧

网友:
具体原理还是要弄清楚滴,比如如果是喷出的——阀门接近罐体加压以后突然打开阀门罐里的东西就能“喷”出来,逐渐减弱可关闭阀门再加压.....。往复下去直至排空。如果是靠自带空压机加压将东西“挤”到下一个容器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砂浆的情况和流动性能相关,罐出口?连接管的口径、长短、材料?储罐结构、高度等等因素?或是中间还有其他装置?还是原理!!!专业一点,能不能喷出来!喷出来多高多远,背压的情况,沿程的工况!

网友:
加气锤,或者振动

网友:
感觉靠震动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