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转27谬,反转17谬,正常吗?

楼主(2020-05-17):
用偏摆仪和千分表,测一轴跳动,将轴顺时针转测跳动为27谬,工件和表都不动,将轴逆时针转测跳动为17谬,反复测多次都这样,

请教,为什么工件正转和反转测得的跳动值不一样?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
我一个半路和尚还常说爱玩儿凸轮。

凸轮上靠过去的那滚轮的摆臂的方向,跟凸轮的转向绝对有关系的吧。。。

网友:
什么类型的仪表?放置角度不对或不不平稳?

网友(点评):
多次测量都是这样,

网友:
非对称结构

网友:
如果你用的千分表是杠杆千分的话,测头和轴是成一定角度的,你表不动的话反转测头时测头遇到的阻力过大会导致跳表

网友(点评):
普通千分表,不是杠杠千分表,

网友(2020-09-22):
这种情况和你使用的千分表有关系,表针与被测表面的夹角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