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 Simulation非线性的疑问。。

楼主(2020-05-17):
最近在学习非性线,感觉有很多问题,似懂非懂,主要有以下几条,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先说声谢谢了。
1、
非线性静态与动态的高级属性中,为什么一个是灰色的,处于不可选择状态。而官方教材是面三个都可以先择?如图1、图2所示。

而官方教材上面这三个都处于激活状态,是软件的原因?还是因为设置的原因?

2、非线性静态与非线性动态这两个的使用场合有什么区别?
如图3所示,这个分析,为什么官方用的是非线性静态,而不是用非线性动态?

3、步进选项如何去选择?
如图4所示,我一直半解状态,这个结束时间怎么设,设多少,为什么设1而不是0.1,这个值和网格数量有什么关系?
下面的初始增量时间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一,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为二十分之下,或者十分之一,或者是两百分之一?这个我是尝试过,但是都是猜测的状态,不知道原因。
还有最后的那个调整数,这个如何设置,我知道这个设置的越大,越好收敛,但是这个值具体是如何体现的,体现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4、步进公差选项如何设置?这个更复杂了,只是知道一点点,并不能理解全部的,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待这些参数的。如图5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