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怎么设计

楼主(2020-05-17):
我是菜鸟,第一次接触轴承座,请问要设计轴承座应该看什么书?

网友:
哪种类型的轴承,有轴承的安装尺寸图(安装参数)吗?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手册上有轴承的安装尺寸要求。

还要考虑润滑要求。

网友:
支撑和定位轴承的零件

网友:
那得看你要装什么样的轴承,既然是菜鸟,建议你就找一铁块,挖个洞,能把轴承塞进去,不卡死,能转就行。我这菜鸟一般要求不高,直接买个现成装上,看上去能行就好了。自己做这事儿太复杂了,一般不考虑,当然如果老板一定要自己设计,他也有条件做,按他的加工能力忽悠一下也行。太高端,估计我这种学渣也困难。你家老板能做什么,铸件?锻件?高分子材料?电磁?气浮?液力?

网友(点评):
能请教下,动力部分,电机怎么选型吗

网友(点评):
你好像进错房间了吧,电机选型可以写本书了,你搞本书啃吧

网友:
迈迪上面有不少种类。照葫芦画瓢

网友:
1.普通轴承座注意结构的合理性,轴承座在一定速度下会产生震动 离心力所以局部强度需要加强
2.如果高速 高负载的轴承座需要考虑散热性 高温下密封油变稀是否漏油密封设计等。

网友:
轴承座现在已经是标准件了,可以方便采购。
分两种,
一、滚动轴承座,
等径孔二螺柱轴承座 (摘自 GB/T7813—1998)
异径孔二螺柱轴承座 (摘自 GB/T7813—1998)
四螺柱轴承座 (摘自 GB/T 7813—1998)
带紧定套的等径二螺柱轴承座(摘自GB/T7813—1998)

二、滑动轴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