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刀具选型对排削的影响----车削刀具

楼主(2020-05-17):
      机夹刀具的选型对工件的加工质量至关重要,个人总结了一些选择刀具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刀片选择
               1、刀片的选择要根据工件材质来确定刀具的工件材质,比如加工铝合金材质工件,精加工可以选择金刚石刀片,不同材质的工件对应不同材质的刀片

               2、刀片的槽形,槽形越大越不容易断削,但是可以承受大的切削量

               3、刀尖半径可以根据图纸上的一些技术要求来确定,在允许的情况下,开粗刀片最好选择大刀尖半径,不容易磨损
               4、一个刀片能用的刀尖越多越好,节省成本
        二、刀杆选择
             刀杆的选择对技术人员的要求比较高,最好是有车刀刃磨基础的最好,铁削的排削方向就是通过刀具各种角度来控制的(网上可以查到关于刀具角度对排削影响的资料)

下面的图片就是因为刀具选型不合适而出现不断削的情况,个人分析,刀片的槽形选择不对,太大了,可以选择槽形较小的刀片试试

网友A:
断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尤其是自动化设备上。在楼主讨论到的刀具合理选型以外,还要不断优化切削三要素,甚至借助于切削液的中高压断屑。我们曾经在机器人自动线上,采用切屑液中压断屑,取得不错的效果。

网友B:
学了到了!想了想这些我家刀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尤其是自动化设备上。在楼主讨论到的刀具合理选型以外,还要不断优化切削三要素,甚 ...

断削是自动化普及的一大障碍,切削液有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也不好用,看具体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了到了!想了想这些我家刀都满足了!

刀具选型合适了,就可以顺利断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尤其是自动化设备上。在楼主讨论到的刀具合理选型以外,还要不断优化切削三要素,甚 ...

高压断屑有实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