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板机构的计算

楼主(2020-05-18):
一个气缸带动的翻板,翻板的半径在90mm,气缸的行程100mm,连杆的长度怎样计算,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缺翻转角度的条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翻转角度的条件吧

转90度

网友:
气缸长度

网友:
模拟一下就出来了啊

网友A:
(气缸长度+连杆长度)平方+连杆长度的平方=(气缸长度+100)平方,一元二次方程可以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长度+连杆长度)平方+连杆长度的平方=(气缸长度+100)平方,一元二次方程可以解的

气缸的长度是按气缸尾座的中心到连杆的中心距离还是就尾座中心到气缸导杆平面的距离,如果是尾座到连杆中心是220mm,算出来连杆长度是8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