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0个零件以上的装配体是用sw好还是proe好

楼主(2020-05-18):
目前用sw2019做非标自动化设备(至少800个零件的装配体),不用曲面建模,一般都是拉伸切除,旋转,扫略等简单命令,钣金和框架用sw都能很方便地做出来。用sw出工程图,导PDF图和dwg图都很方便,但是装配体编辑很卡,电脑是1w+的配置。
没用过proe,听说proe运行几千个零件的装配体很流畅,但是不知道proe出工程图和导PDF图和dwg图是否方便,能否像sw直接在装配体中修改零部件的名称

网友:
看到做自动化产线的,几乎都是SW,另外SW中我记得有一个轻化功能,能简化零件,省内存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

proe有没有插件可以批量添加属性(如图号,设计,日期,设备名称等),sw用kytool是可以的

网友:
台式机吗?1W的配置不应该很卡啊。零件能固定的固定,能轻化轻化,大型装配体模式

网友:
PROE没有SW好学好用,大多操作很别扭。大型装配体,SW要求电脑配置高,一般电脑都会出现想不到的意外,会给自己制造麻烦的。

网友B:
Solidworks对大型装配体处理的速度,和ProE相比,个人感觉还是有差距的,是软件天生的缺陷,Solidworks会显得比较慢,耗内存。
1W+的配置也算不错的了,我们曾经试过10W+的工作站,速度没什么明显变化,最后选了1W+的工作站,Solidworks需要CPU频率快,至于超过4核以上貌似没什么提升,内存16G+最好,显卡可以用专业图形显卡。
至于为什800个零件的装配体就会卡,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画图及装配方式,好的习惯,不应该卡的,我们这里5~6K的游戏电脑跑这个都可以的。推荐一本书可以看看,里面有讲解Solidworks装配体如何优化、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对大型装配体处理的速度,和ProE相比,个人感觉还是有差距的,是软件天生的缺陷,Solidworks会显 ...

谢谢指导

网友:
3000个零件的装配体,不算螺丝螺母,creo流畅的改特征。sw加个垫片要睡一觉。至于2维图,creo导出dwg,然后交给cad吧!cad改图还是最方便的。毕竟生产或者外协都要导出dwg文件,还不如直接用cad标数。

网友:
肯定是creo

网友(2020-07-05):
无解 SW对电脑要求配置高 CREO相对低多 但CREO入门比较慢 看自己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