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生锈

楼主(2020-05-18):
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这些锈水是外面脏东西导致还是焊点锈了的可能性大?产品是两个不锈钢的薄板点焊在一起,都是304的,现在放在户外一段时间,缝隙中有锈水流出来。
露天环境,下过雨

补充内容 (2020-10-30 16:41):
已经过了很久,来说明一下情况,材料和工艺都未改,暂时只是多增加了一道清洁工序,防止表面或内部过多的杂质生锈。楼主目前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

网友A:
1、304一样会生锈,只是比普通碳钢耐腐蚀一些!
2、叠片腐蚀,比普通状态更容易腐蚀。
3、雨水及空气中的其它不利因素等等。。。

网友:
使用环境是怎样的?像超市杀鱼台,用304也没用,照样生锈。

网友B:
原材料杂质多

网友:
其实你这不锈钢已经腐蚀了,表面的斑点就是,但你这缝隙流的红色,显然是氧化铁的色彩,估计是焊条材质的问题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供应商解释是焊接后高温破坏了材料性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加个表面钝化工艺。

网友:
如果只是从缝隙里流出来,怀疑是点焊时板与板之间的缝隙中夹有铁屑之类的杂质,生锈了下雨就把锈冲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4一样会生锈,只是比普通碳钢耐腐蚀一些!
2、叠片腐蚀,比普通状态更容易腐蚀。
3、雨水及空气中的 ...

有没有办法防止一下呢,现在尴尬的是,客户装好了非得放在露天放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供应商解释是焊接后高温破坏了材料性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加个表面钝化工艺。

是点焊,不用焊条的,缝隙里能钝化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材料杂质多

清洗一道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缝隙里能钝化到?同问?

网友:
这是不锈钢本身锈蚀了,应该是与其他金属接触,形成点解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点焊,不用焊条的,缝隙里能钝化到吗?

这个钝化我没做过,只是供应商的建议。你可以找钝化厂问下。

网友:
材质???镍含量???商家的话我多数不信,不信?到马家看看,明明是缺点的东西他们找了些字词一形容你会认为是优上加优的了.

网友:
生锈就说明有腐蚀了。考虑有三点:第一是当地的大气环境不好,雨水偏酸性;第二是焊接时高温改变了焊道的金相结构;第三是所用的材料本身不合格。

网友:
改设计吧!不锈钢焊接照样生锈。可以改成螺丝夹紧固定。不要在能看到的地方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