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实际效率远低于计算效率,急待解决

楼主(2020-05-18):
        我需要用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连接蜗轮蜗杆传动。要求:额定负载200Nm多,额定转速1r/min。实验不能达到200Nm且在160Nm时电机就冒烟了,最终效率在10%左右,换算到蜗轮蜗杆效率20%左右,计算的效率在40%左右。 我是个萌新,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大家,我该往哪方面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有详细指导的,那就更好了。

网友:
行星减速器效率约0.98,蜗轮蜗杆约0.5(要求能自锁时),电机效率约0.75~0.92(按0.8算),总效率约:0.39
功率=转矩X每分钟转数/9550=0.017kW

网友A:
什么类型电机未知,电机功率未知,电机工作时转速未知,减速机参数未知,这样的问题,要大家去猜?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超过了做高输出扭矩

网友B:
从2方面着手,一个是提供出减速部分的参数,看看哪里算的不对。还有呢,你用的是分马力小电机吧,才150多瓦吧,市场上这种电机良莠不齐,你要把设计余量放大点,起码2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电机未知,电机功率未知,电机工作时转速未知,减速机参数未知,这样的问题,要大家去猜?

上图是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的实验数据

用的是直流永磁电动机

网友B:
涡轮速比50还是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速比50还是60?

50 客户那边要求的额定转速在1r/m左右

网友:
涡轮50速比效率在20-30%还是应该可能存在的。
你既然可做力矩测试,你可做一下行星减速器输出端10NM时可否长期运行(这里先假设涡轮效率为40%);20NM时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2方面着手,一个是提供出减速部分的参数,看看哪里算的不对。还有呢,你用的是分马力小电机吧,才150多瓦 ...

这是蜗轮蜗杆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蜗轮蜗杆参数

嗯,二十多的效率完全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二十多的效率完全可能

请问这个怎么看出来的, 那我想提高效率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看出来的, 那我想提高效率有什么解决方法

经验而已。
要想大幅提高效率,换其他减速器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而已。
要想大幅提高效率,换其他减速器是好办法

是说把蜗轮蜗杆换了吗,能换成什么呢。产品需要蜗轮蜗杆的传递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把蜗轮蜗杆换了吗,能换成什么呢。产品需要蜗轮蜗杆的传递方式。

一定要段自锁的涡轮蜗杆,也可把这段的速比变小,效率就高点,再把这段余下的速比分配给效率高的齿轮类减速箱。
还有个问题,你的其余效率,你算下来也要50了,按道理行星轮减速器没这么低啊。

网友(点评):
不会你是把电机效率算在内了?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回转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段自锁的涡轮蜗杆,也可把这段的速比变小,效率就高点,再把这段余下的速比分配给效率高的齿轮类减 ...

因为产品问题 我只能用行星轮和蜗轮蜗杆 实验数据就是行星轮减速器加电机的效率 我网上查资料说行星轮减速器的效率应该不小 但是我问同事 如果3级的行星轮减速器 效率就不高。 我的领导也说要减小速比。现在准备把蜗杆改成两头。但是我还是希望不要改,比较有成本在那。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回转驱动?

自己设计的也有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的也有型号吗

你是只设计吗?我们是生产厂家,可以给你加工,如果有需求可以让技术跟你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只设计吗?我们是生产厂家,可以给你加工,如果有需求可以让技术跟你沟通

谢谢 我们有供应

网友:
期待我们以后的合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产品问题 我只能用行星轮和蜗轮蜗杆 实验数据就是行星轮减速器加电机的效率 我网上查资料说行星轮减 ...

啊。真是把电机也算在内了。
那你是限定了输入电压和电流------输入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啊。真是把电机也算在内了。
那你是限定了输入电压和电流------输入功率?

那你目前的效率分布大致估计为电机0.6,减速箱0.7,涡轮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而已。
要想大幅提高效率,换其他减速器是好办法

请问 如果增加头数提高效率 那么减速比提高 输出转矩不是也下降吗

网友(点评):
是把速比要分到其他减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目前的效率分布大致估计为电机0.6,减速箱0.7,涡轮0.25

差不多 输入电流在10A 电压12V

下面是客户的邮件

网友B:
电机转速4500太高,选低点的,速比小了,涡轮可效率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速4500太高,选低点的,速比小了,涡轮可效率好点

但是按邮件中客户的逻辑 上下两种速比 小速比的输出转矩不是也小了吗 而且小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按邮件中客户的逻辑 上下两种速比 小速比的输出转矩不是也小了吗 而且小很多

是在电机转速一定的时候,速比小了,扭矩小。但电机转速小了,比如从4500改成3000,在同样功率的情况下其电机的输出扭矩大了0.67,那速比可降低0.67,最终扭矩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电机转速一定的时候,速比小了,扭矩小。但电机转速小了,比如从4500改成3000,在同样功率的情况下其 ...

那我现在大概率是不换电机了 那么如果速比增加 输出转矩就下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大概率是不换电机了 那么如果速比增加 输出转矩就下降吧

反了啊,速比大,可输出扭矩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啊,速比大,可输出扭矩就大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是从50的速比降到25 那么电机不变 输出转矩就小是吗 这个输出转矩是最大输出转矩吗 比如算出来是150Nm 转速4R/m 那么如果加载200Nm,那会发生什么 电机烧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是从50的速比降到25 那么电机不变 输出转矩就小是吗 这个输出转矩是最大输出转矩吗 比如 ...

对,是可输出转矩的概念。会发生电机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可输出转矩的概念。会发生电机过载

这个转速不会进行补偿吗 电机不是负载转矩越高 转速越低吗 不会自动降速提升转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转速不会进行补偿吗 电机不是负载转矩越高 转速越低吗 不会自动降速提升转矩吗

一般不会,有的电机可以有补偿的特性,如串励电机

网友B:
你把电机的参数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机的参数发上来看看

这个电机是我领导选的 我也不好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是我领导选的 我也不好问啊

看下铭牌,一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铭牌,一查就是

上面铭牌不太详细 只有12V DC 7600r/m 应该不太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铭牌不太详细 只有12V DC 7600r/m 应该不太对

7600的话,电机选的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00的话,电机选的大有问题

其实还是蜗轮蜗杆传动的效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我也没办法 我又不能选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选

最后输出是极低转速的,电机要转速尽量低,这样减速比就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00的话,电机选的大有问题

电机带行星轮输出的转矩还算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输出是极低转速的,电机要转速尽量低,这样减速比就可小

现在看实验结果还是蜗轮蜗杆的效率提不上 输出功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输出是极低转速的,电机要转速尽量低,这样减速比就可小

如果蜗轮蜗杆的效率很低 是不是可以找生产厂家解决

网友(点评):
一般应在效率0.4多,和加工没啥关系,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实验结果还是蜗轮蜗杆的效率提不上 输出功率低

你的实验数据远离了7600,这样就很难评判整个设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蜗轮蜗杆的效率很低 是不是可以找生产厂家解决

既然有测试条件,那就单独测一下蜗轮蜗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实验数据远离了7600,这样就很难评判整个设计了

行星轮减速器和电机都不是我选的 7600也可能写错了 所以具体参数我没有 包括蜗轮蜗杆的选用也是和客户那边沟通得到的,要是按照邮件中写的,如果蜗轮蜗杆的效率能够符合设计时的要求 也应该有好的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测试条件,那就单独测一下蜗轮蜗杆部分

蜗轮蜗杆怎么单独测试?

网友B:
生产厂家有,就可查到,这是关键的设计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厂家有,就可查到,这是关键的设计部分

我是设计的蜗轮蜗杆 我们这边计算出了效率 有图纸
实际产品效率很低 不是生产的问题吗

对不起 我现在有点工作的事 可能晚点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蜗轮蜗杆怎么单独测试?

有条件就单独测效率,没条件就在输出80NM左右测一下,这时的换算的蜗轮蜗杆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设计的蜗轮蜗杆 我们这边计算出了效率 有图纸
实际产品效率很低 不是生产的问题吗

对,正常效率是在0.4左右,差不离,但有可能你涡轮都快咬死了,这时效率就不正常了。这就和加工关系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就单独测效率,没条件就在输出80NM左右测一下,这时的换算的蜗轮蜗杆效率

我看数据差不多30%左右吧

网友(点评):
你的测试包括了电机,含有电机效率不确定的因素,你要是把冒烟时的数据记录了就看得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正常效率是在0.4左右,差不离,但有可能你涡轮都快咬死了,这时效率就不正常了。这就和加工关系不大 ...

请问有没有蜗轮蜗杆这方面的书

网友(点评):
应有的吧,一般包括在齿轮的书里,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都有公式和参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正常效率是在0.4左右,差不离,但有可能你涡轮都快咬死了,这时效率就不正常了。这就和加工关系不大 ...

请问 能看出这个产品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能看出这个产品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同轴要注意,按比例涡轮轴应粗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要注意,按比例涡轮轴应粗好多

同轴的意思是? 是说蜗杆的轴的粗细和蜗轮中间轴的粗细一样粗吗 它们之间有什么比例关系?蜗轮轴的直径是16 蜗杆和电机出轴相连的轴的直径是1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轴的意思是? 是说蜗杆的轴的粗细和蜗轮中间轴的粗细一样粗吗 它们之间有什么比例关系?蜗轮轴的直径是 ...

同轴是指蜗杆轴和电机变速箱出轴。
200NM的轴只有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是指蜗杆轴和电机变速箱出轴。
200NM的轴只有16?

这是蜗轮的轴的工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蜗轮的轴的工程图

是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学校?

工厂 为什么会觉得是学校

网友(点评):
不是机械厂?,因为觉得这轴结构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学校?

就是在一个圆柱头上铣扁 应该不特殊吧 这会影响传动效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一个圆柱头上铣扁 应该不特殊吧 这会影响传动效率吗

蜗轮轴向力较大,一般不会没有轴向定位结构,这可能是表现在效率有问题的关键。
是电子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轮轴向力较大,一般不会没有轴向定位结构,这可能是表现在效率有问题的关键。
是电子厂?

我们是电机厂 所有零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蜗轮蜗杆等是采购的 我们不经常做这种机构的设备 大部分就是电机或者电机带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轮轴向力较大,一般不会没有轴向定位结构,这可能是表现在效率有问题的关键。
是电子厂?

请问什么是轴向定位结构? 如果不铣扁的话蜗轮怎么带动轴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电机厂 所有零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蜗轮蜗杆等是采购的 我们不经常做这种机构的设备 大部分就是电机 ...

哦,这就对了。电机厂可以有扭矩测试手段,但机械是弱项,只能归于电工电器类。
看来是这结构设计直接导致效率问题了。
你想想,要是那蜗轮端面直接和箱子摩擦------
蜗轮轴的直径你可比照200NM的电机轴该多粗来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轴向定位结构? 如果不铣扁的话蜗轮怎么带动轴转

看来你是电机专业了?
蜗轮受轴向力,会移动,要靠轴来定位和承接。
这个蜗轮箱设计,你可以交给蜗轮减速箱企业设计。也可在论坛上发帖请人帮忙设计,好多人都想揽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就对了。电机厂可以有扭矩测试手段,但机械是弱项,只能归于电工电器类。
看来是这结构设计直接导 ...

这会影响蜗轮蜗杆的效率吗? 这有计算公式吗
也不可能再改了 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电机专业了?
蜗轮受轴向力,会移动,要靠轴来定位和承接。
这个蜗轮箱设计,你可以交给蜗轮减 ...

我是学电气的 而且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会影响蜗轮蜗杆的效率吗? 这有计算公式吗
也不可能再改了 成本太高了

根本不会可以使用,绝对要重来。可以想象其他问题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会可以使用,绝对要重来。可以想象其他问题还很多。

这真的不太容易 我毕竟是新人 一次样品成本太高了 这一次不行也不能确保下一次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真的不太容易 我毕竟是新人 一次样品成本太高了 这一次不行也不能确保下一次能成功

所以建议找专业的。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会可以使用,绝对要重来。可以想象其他问题还很多。

有没有可能是实验方法的问题我的最终承受负载的结构是这样的 只实验了一侧 这个两侧能各自分担100Nm的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建议找专业的。隔行如隔山

按理说我们的供应商应该是专业的 但是对方也没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实验方法的问题我的最终承受负载的结构是这样的 只实验了一侧 这个两侧能各自分担100Nm的负 ...

这看不出是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我们的供应商应该是专业的 但是对方也没说什么

看上去也不专业啊,找合作要我一眼就可知道对方能耐。哈哈,有点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不出是啥

会不会像这样  我们做实验就做了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也不专业啊,找合作要我一眼就可知道对方能耐。哈哈,有点吹了

哈哈 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像我们的供应商还不太愿意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像这样  我们做实验就做了一侧

没看清你这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你这是啥

就是蜗轮带动这个传动柄转 传动柄带着负载转 传动柄架在两端, 这样会不会分担扭矩?

网友B:
轴不能360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不能360度转?

请问 如果可以 能够在两侧各加100nm的力 和在一侧加200nm的力 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如果可以 能够在两侧各加100nm的力 和在一侧加200nm的力 有区别吗

和360没关系。
一侧和2侧基本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360没关系。
一侧和2侧基本没关系。

唉 想法是美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360没关系。
一侧和2侧基本没关系。

现在看来 办法是不多了 电机选的其实也有问题吧 就算蜗轮蜗杆效率在0.4 输出转矩也不到200Nm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 办法是不多了 电机选的其实也有问题吧 就算蜗轮蜗杆效率在0.4 输出转矩也不到200Nm

办法有的是。
你搞电机的应该清楚,这电机同样机座号的,只要转速低点,扭矩就够了。
机械方面改也是容易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有的是。
你搞电机的应该清楚,这电机同样机座号的,只要转速低点,扭矩就够了。
机械方面改也是容 ...

但没让我管电机这一部分

请问这里的自锁蜗杆和单头蜗杆什么区别 为什么单头效率会到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有的是。
你搞电机的应该清楚,这电机同样机座号的,只要转速低点,扭矩就够了。
机械方面改也是容 ...

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润滑方式有关 我们用的是脂润滑 但我看很多资料上写的是油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没让我管电机这一部分

请问这里的自锁蜗杆和单头蜗杆什么区别 为什么单头效率会到0.7

不自锁就可到0.7的,自锁了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润滑方式有关 我们用的是脂润滑 但我看很多资料上写的是油润滑

只是转一点时间,润滑脂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转一点时间,润滑脂是首选

那我们的润滑方式没有问题了?

有一点我在一的是 我是用软件生成的蜗轮蜗杆,设计的时候将原先蜗轮的厚度减小了2mm,这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对。 2毫米不是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转一点时间,润滑脂是首选

谢谢了 我再查查资料吧 不太好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转一点时间,润滑脂是首选

还有一点我非常在意的是 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的出轴深入蜗杆轴孔才0.6mm,这会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我非常在意的是 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的出轴深入蜗杆轴孔才0.6mm,这会影响吗?

这也太不可思议的,有实际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不可思议的,有实际的图纸吗?

没有装配图的 只有零件图纸 这会影响吗

网友B:
你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的?

别人建议的  原先挺长的 我当时觉得有点问题 没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人建议的  原先挺长的 我当时觉得有点问题 没问

正常要20以上,真是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要20以上,真是隔行如隔山

深进去20mm?这是实际经验还是有书上专门有说? 请问您是专门做齿轮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深进去20mm?这是实际经验还是有书上专门有说? 请问您是专门做齿轮的吗?

经验和书。不是专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和书。不是专门

有什么书上有说这个知识点吗 你知道我得告诉我的领导 不能和他说是网友说的 如果从书上告诉他 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书上有说这个知识点吗 你知道我得告诉我的领导 不能和他说是网友说的 如果从书上告诉他 最好了

一般机械零件的教科书上有,轴那一章。
也可能你对连接方式有误解,把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机械零件的教科书上有,轴那一章。
也可能你对连接方式有误解,把图发上来看看

这是行星轮减速器出轴和蜗杆的装配

网友B:
有零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零件图?

工程图只有蜗杆的

网友B:
你那头上槽有6毫米深?你的0.6是0.6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头上槽有6毫米深?你的0.6是0.6厘米?

槽挺深 原先轴伸进去也不少 但是之后改改成了0.6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槽挺深 原先轴伸进去也不少 但是之后改改成了0.6mm

机械行业的缺省单位是毫米,你同事都不是这行业,把6毫米说成0.6是一种可能,你有误解了?
这是端面齿连接或键连接类,6毫米还算正常,0.6毫米是绝对不合理的,轴向游动和配合误差都有可能超过这数值。还没说强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行业的缺省单位是毫米,你同事都不是这行业,把6毫米说成0.6是一种可能,你有误解了?
这是端面齿连 ...

说是同事 是审图的上司 你也看了是我用的是三维软件 是一点点指导我改的 不是和我发消息让我自己改的 而且并没有说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是改完后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是同事 是审图的上司 你也看了是我用的是三维软件 是一点点指导我改的 不是和我发消息让我自己改的 而 ...

那应该是调整时的失误,不是本意。发现问题可以和上司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调整时的失误,不是本意。发现问题可以和上司说啊

失误? 大概率不是 三维图剖视很明显的能看出轴伸长量的区别。 这个产品已经经过太多次修改了,都已经模糊了原先的想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失误? 大概率不是 三维图剖视很明显的能看出轴伸长量的区别。 这个产品已经经过太多次修改了,都已经模 ...

没其他理由这么做。只有是调整时的失误。
还有,你的图中蜗轮都像齿轮?是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其他理由这么做。只有是调整时的失误。
还有,你的图中蜗轮都像齿轮?是示意图?

当初好像是想把蜗杆的长度减小,节省材料,电机行星减速器出轴的长度应该是固定了。

网友B:
那是只有失误的解释了。
还有那蜗轮轴上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只有失误的解释了。
还有那蜗轮轴上无轴承?

有放在另一个零件上 架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只有失误的解释了。
还有那蜗轮轴上无轴承?

如果把0.6换成6会有什么变化  输出力矩会变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放在另一个零件上 架着它

不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把0.6换成6会有什么变化  输出力矩会变大吗

不会,但连接稍合理了。不然现在就是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但连接稍合理了。不然现在就是笑话

唉 现在也没功夫管这个了。 主要是蜗轮蜗杆。  还有一点 现在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的额定转矩是8Nm 蜗轮蜗杆减速比50 效率0.2 那蜗轮蜗杆输出转矩就是8x50x0.2=80Nm

就算效率变为0.4 那么输出转矩是160Nm 也到不了200Nm啊 不也是过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理解

轴两端有两个轴承 放在黑色的罩子两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两端有两个轴承 放在黑色的罩子两边

对这有兴趣,直接和效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有兴趣,直接和效率有关

这是剖视

网友B:
轴向无限制。工作时蜗轮直接和边上摩擦,将会大大降低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无限制。工作时蜗轮直接和边上摩擦,将会大大降低效率

要撤掉两个尼龙垫吗 其实我的设计借鉴了客户发的另一个产品 他是齿条传动 有两个尼龙垫 我才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无限制。工作时蜗轮直接和边上摩擦,将会大大降低效率

这是客户发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撤掉两个尼龙垫吗 其实我的设计借鉴了客户发的另一个产品 他是齿条传动 有两个尼龙垫 我才加上的

尼龙垫的作用细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垫的作用细节看看

主要是定位用的 防止蜗轮直接摩擦罩子的内两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定位用的 防止蜗轮直接摩擦罩子的内两侧

摩擦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直径多少?

26.5

网友B:
那大致可以说说,蜗轮蜗杆的效率0.4,轴承的效率0.85,端面摩擦0.8以下.乘起来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大致可以说说,蜗轮蜗杆的效率0.4,轴承的效率0.85,端面摩擦0.8以下.乘起来就低了。

那我把两个尼龙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把两个尼龙去掉?

综合的说说。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可提高效率至这部分0.03。这样蜗轮蜗杆箱整个效率提高到0.4左右。
电机看了外国人的说法,现在应是4500转左右,把它选成3000转,那总的扭矩就可满足了。
轴伸接触改为6毫米。
这样余下的就是其他比如强度等问题,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的说说。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可提高效率至这部分0.03。这样蜗轮蜗杆箱整个效率提 ...

其实我想试一试去掉尼龙垫的实验效果(现在能变的就只有这里) 但是去掉后怎么定位是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试一试去掉尼龙垫的实验效果(现在能变的就只有这里) 但是去掉后怎么定位是一个问题

这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用

那摩擦损耗就一定会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摩擦损耗就一定会有吗

换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啊

我从网上看滑动轴承的效率也在0.9以上啊

网友(点评):
高速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网上看滑动轴承的效率也在0.9以上啊

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

现在我的领导的意思是把蜗杆一头改为两头 且增加行星轮减速器的速比 但是我担心就不能自锁了 客户要求自锁。
那尼龙垫的摩擦损耗还是不能没有吗

网友B:
尼龙垫的摩擦损耗较大。
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垫的摩擦损耗较大。
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就解决了

关于轴深 我一段时间请假 领导已经帮我改了 我不知道 伸进去6mm左右 新图纸没在我这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轴深 我一段时间请假 领导已经帮我改了 我不知道 伸进去6mm左右 新图纸没在我这更新

对,轴伸肯定要改的。要不就是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垫的摩擦损耗较大。
把滑动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并承担轴向力就解决了

请问为什么用轴向力 不是径向力? 蜗轮重量不是压在轴上 轴再压到轴承上吗 而且为什么会减少尼龙垫摩擦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用轴向力 不是径向力? 蜗轮重量不是压在轴上 轴再压到轴承上吗

呵呵,蜗轮有径向和轴向两个力,用了能承受轴向和径向力的滚动轴承,效率大幅提高,再电机改选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蜗轮有径向和轴向两个力,用了能承受轴向和径向力的滚动轴承,效率大幅提高,再电机改选下,就好了 ...

关键是轴是个光轴没有台子 怎么让滚动轴承承受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蜗轮有径向和轴向两个力,用了能承受轴向和径向力的滚动轴承,效率大幅提高,再电机改选下,就好了 ...

就是不太懂  这个摩擦损耗的性质是什么 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轴是个光轴没有台子 怎么让滚动轴承承受轴向力

简单改造可加挡圈环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懂  这个摩擦损耗的性质是什么 怎么产生的

这是物理力学,应该都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改造可加挡圈环等。

这个怎么加挡圈

而且尼龙垫紧贴蜗轮 为什么会因为轴承的改变 摩擦而减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加挡圈

而且尼龙垫紧贴蜗轮 为什么会因为轴承的改变 摩擦而减小呢

这和普通电机轴一样,限制5个自由度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普通电机轴一样,限制5个自由度就是了

要是真改的话 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真改的话 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普通电机轴一样,限制5个自由度就是了

领导告诉我这个电机是外采的,准备自己做电机。 但是蜗轮蜗杆的头数也要增加 行星轮减速器速比也要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领导告诉我这个电机是外采的,准备自己做电机。 但是蜗轮蜗杆的头数也要增加 行星轮减速器速比也要增加

那你还是坚持自锁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坚持自锁的原则

蜗杆两头就不能自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坚持自锁的原则

如果我用深沟球轴承 那么尼龙垫也要带着 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深沟球轴承 那么尼龙垫也要带着 是吧

肯定不要了,要选合适的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杆两头就不能自锁了吧

一般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要了,要选合适的轴承

那尼龙垫不要 蜗轮怎么定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尼龙垫不要 蜗轮怎么定位啊

轴圈轴肩等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圈轴肩等都可

这个好像不太懂 要是按我理解的意思 那就装不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太懂 要是按我理解的意思 那就装不进去了

这个方法很多,和电机的轴都差不多,可看看厂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多,和电机的轴都差不多,可看看厂里的产品

关键是我这个产品和电机不一样, 我这个产品相当于两端端盖都安上了最后放电机轴,放不进去的。 放进去也是一段孔太大

网友B:
这个可以问问电机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问问电机的人

我已经和领导说换轴承的事情了 就看看领导的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和领导说换轴承的事情了 就看看领导的反应了

你要充分理解现在的和将要换的轴承的差别,来说服自己和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充分理解现在的和将要换的轴承的差别,来说服自己和领导。

我确实没说服自己,只是从网上查资料,知道轴承确实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充分理解现在的和将要换的轴承的差别,来说服自己和领导。

我确实没说服自己,只是从网上查资料,知道轴承确实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没说服自己,只是从网上查资料,知道轴承确实有差别

慢慢理解

网友(2021-08-11):
蜗轮轴直径16,开玩笑啊,做玩具的!!!
按我的经验100的蜗轮轴径最少4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