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18):
供应商发了一个STP格式图,打开出现一个这样的提示,怎样才能打开模型图?先谢谢回复

网友:
它说大小超过1000m,好像意思是零件长度超过一千米,可能由于格式转换长度单位错误了

网友:
应该是转格式的时候比例出问题了吧,长度超过了1km,看一下导入时候有没有设置的选项,不行就跟供应商沟通一下。

楼主:
应该是文件太大了,有10,719KB,发了另外一个文件小于10,000KB的可以打开,这个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文件太大了,有10,719KB,发了另外一个文件小于10,000KB的可以打开,这个怎么弄?

10719kb也才10mb呀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零件飞的很远导致的?

楼主: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的SW是2016的,人家是2019更新的,转成IGES格式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网友A:
是单位错了,提醒信息很明确了,SW限制零件尺寸不能超过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位错了,提醒信息很明确了,SW限制零件尺寸不能超过1000米

这个模型图供应商自己是可以打开的,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模型图今年3月更新过

网友:
不行就用CATIA,打开在转换一下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文件太大了,有10,719KB,发了另外一个文件小于10,000KB的可以打开,这个怎么弄?

文件再大也不是问题,你那个估计是单位错误。我之前打开一个变速箱的stp文件,1.3G大,打开否花了半小时,保存一看,才80多个零件,其中三分之二是螺钉之类的标准件。感觉SolidWorks对曲面特别不友好。

网友:
最新的SW好像扩张到了10000M

楼主:
人家用UG可以打开,不知道怎样转换给我用SW能够打开的格式,还有人说改变系统选项的默认模板设置可以打开,还没有试试要改变那个参数

网友:
单位或者比例出现问题,导致零件超出了solidworks的长度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