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实际效率远低于计算效率,急待解决

楼主(2020-05-18):
        我需要用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连接蜗轮蜗杆传动,减速比为50。要求:额定负载200Nm多,额定转速1r/min左右。实验不能达到200Nm且在160Nm时电机就冒烟了,最终效率在10%左右,换算到蜗轮蜗杆效率20%左右,计算的效率在40%左右。 我是个萌新,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大家,我该往哪方面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有详细指导的,那就更好了。

       附:所用电机是直流永磁电动机 下图是电机(带行星轮减速器)正反转实验数据

正转

正转

反转

反转

网友A:
减速机效率和转速有关的

网友:
蜗轮蜗杆本来效率就挺低的,大概在30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效率和转速有关的

蜗轮蜗杆效率不是和导程角有关吗 没查到和速度有关啊 关系多大?

网友:
|飞过了无痕发表于 05-18 20:09
蜗轮蜗杆效率不是和导程角有关吗 没查到和速度有关啊 关系多大?

减速机手册一般会有转速效率曲线,低速时效率低,随着速度的提高效率趋于稳定。

网友A:
|阿胶浆发表于 05-18 20:18减速机手册一般会有转速效率曲线,低速时效率低,随着速度的提高效率趋于稳定。
说错了,是负载,负载小的时候效率低

网友:
远低于一定是忽略了某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负载,负载小的时候效率低

其实我蛮好奇  这是正常的把  电机如果在高负载的情况下  转速低 会烧电机的
但是对于某些需要力矩大  转速低的情况下 怎么办  想起来有点矛盾

网友B:
赞同8楼意见,蜗轮蜗杆速比才50效率不至于才20%,看看是不是那里漏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8楼意见,蜗轮蜗杆速比才50效率不至于才20%,看看是不是那里漏算了

这是蜗轮蜗杆参数 需要自锁

网友(2023-11-10):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不知道帖主现在有没有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