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参数3290的KEY怎么用?

楼主(2020-05-18):
请教,FANUC参数3290#7(KEY)中KEY1、KEY2、KEY3、KEY4信号是什么?怎么设置?

网友:
#3290  #7 由0变为1以后,加工中心,没有钥匙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刀具刀补的修改以及宏参数的读取

楼主:
|chencha发表于 05-18 19:32#3290  #7 由0变为1以后,加工中心,没有钥匙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刀具刀补的修改以及宏参数的读取
大侠知道KEY1、KEY2、KEY3、KEY4信号怎么设置吗?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了咯!

楼主:
KEY1、KEY2、KEY3、KEY4信号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