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默认打印机怎么设置??

楼主(2020-05-18):
每次都要选择合适打印机,怎么设置成默认指定打印机 谢谢

网友:
solidworks打印拉取的是windows系统默认的打印机。

在windows的设置里把需要的打印机设置成默认即可。win10是:win图标-设置-设备-打印机和扫描仪-选中需要的打印机-管理-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

网友:
打开工程图模板,然后点打印,选好打印机。退出打印页面。工程图另存为模板。下一次出工程图直接点你保存的模板即可

网友(点评):
应该是正解 一直想试没试

网友:
好久未见^_^

网友:
这个需要在控制面板下的打印机设置。

还有一个办法,打印PDF文件,可以安装一个虚拟的PDF打印机,右键把这个设置成默认打印机。

网友:
好像是在属性里面设置,这个没难度的,楼主自己多试几次,我相信以你的聪明劲儿能够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