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铸造窗户,是否靠谱?

楼主(2020-05-18):
小区的窗户都是一样的,有塑钢,铝合金两种。是否可以采用铸造工艺,做出窗框,在上玻璃,这个想法只是一个生活中的随想,看了评论楼主总结看这想法是不靠谱的。

(内容经过修改)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什么样的压条能保证玻璃不会掉出来?

一体成型的窗框没见过,但做成两个【片】,中间夹玻璃的倒是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什么样的压条能保证玻璃不会掉出来?

一体成型的窗框没见过,但做成两个【片】,中间夹玻璃 ...

具体也没想过,就是看到集成墙板,模块房之类突然的一个想法。

网友:
什么材质铸造?每家都一样款式?模具费?

网友:
别墅估计会用。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打紧,拿石膏糊一个也能用

网友:
铸造好是好,但是不便于运输,特别是往楼上运送

网友:
感觉即使精密铸造,也很难大批量做都达到比挤压成型好的粗糙度,也没法证明一体铸造的窗性能比型材做的好,成本也没法证明低。感觉挤压出来的型材力学性能一般比铸造成型的材料好些吧,不然就不用费那么大力气做辊压做锻件那些料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什么样的压条能保证玻璃不会掉出来?

一体成型的窗框没见过,但做成两个【片】,中间夹玻璃 ...

更换怎么办?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能想到,就能做,只是做的同时要考虑综合考虑成本,工艺材料性能,安装等问题。

网友A:
正常换的,那种异形玻璃多数都是这种一体三明治结构的

网友:
成本太高,铸造成本比铝合金轧制的成本高多了,而且生产周期长

网友:
要铸造的话至少要统一规格。现在窗户都是定做现场量尺寸,铝型材拼接成本也还可以吧。

网友:
铸造的形式跟目前的型材拼接形式比能有多少经济价值?
1. 挤压型材壁厚很薄,铸造怕是达不到。
2. 铸造品的强度跟挤压也没法比吧。
3. 挤压模具很便宜,整体铸造模具得多少钱?
4. 挤压出来不需要复杂的表面处理吧,铸造怕是还要去各种处理;
5. 挤压型材可以根据实际尺寸去定制,铸造的只能房子适应窗子;
6. 门窗上要装各种附件,铰链、玻璃、窗把手(各种开合形式,很复杂),整体铸造完了再去加工那难度和费用也不小,拉挤型材很多上面已经集成了不少安装槽。

网友:
如果铸造不需要模具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换的,那种异形玻璃多数都是这种一体三明治结构的

老式窗户,糊的石膏糊,还是啥,这种好像现在都淘汰了

网友(点评):
先下秋皮钉固定玻璃,然后糊上腻子,这活儿我还上手干过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玩意叫秋皮钉。时间久了,腻子会断裂,是否因此被淘汰。现在都是方框结构了

网友(点评):
油灰腻子,是桐油拌的

网友:
两种材质差异太大,很难一体铸造而成的吧。

网友(2020-07-03):
这个要考虑材料融合和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2020-09-17):
做不锈钢或铜合金时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