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受力

楼主(2020-05-18):
这样竖直安装用来提升,滚珠丝杠是不是承受了弯矩?

网友A:
那你的线轨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我看了第一眼 : 白瞎了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哈哈 我本来想这么回复的 没想到被你用了

网友(点评):
回答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线轨什么作用?

主要是我看到滚珠丝杠的轴向力和移动平台重力不共线,你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弯矩全部由直线导轨承受了吧。滚珠丝杠在运行中只承受轴向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看到滚珠丝杠的轴向力和移动平台重力不共线,你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弯矩全部由直线导轨承受了吧。滚 ...

不共线,但是平行力。

再回忆,并理解下弯矩的定义。

网友:
理论上主要线轨承受弯矩,但是由于丝杠轴向和线轨是否平行,螺母座刚性还有连接底板有无变形,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为了满足刚性,尽量缩小丝杠和线轨平面距离,两个线轨在满足受力情况下,也不要过于大的跨距,不然安装难度大,结构也容易变形

网友:
既然两根平行导轨都受弯矩,为何同样平行的丝杆不受呢?

网友B:
一般在这种结构中,滚珠丝杠螺母与连接块用活套连接,让它只负责上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这种结构中,滚珠丝杠螺母与连接块用活套连接,让它只负责上下驱动。

那是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求资料

网友C:
受力的不是丝杆,是导轨!

网友(点评):
垂直安装导致怎么受力?导轨只是导向,受力在丝杆上

网友(点评):
丝杆承受的是扭矩,不是弯矩,弯矩由滑块承受。如果丝杆承受了弯矩那就纯靠轴的强度决定了,反正坏是迟早的事。

网友D:
那是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求资料!我是TBI的需要资料,你留个微信或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求资料!我是TBI的需要资料,你留个微信或邮箱了

你有aban说的那种活套连接的资料么,有的话直接发316913749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力的不是丝杆,是导轨!

丝杆承受的是扭矩,不是弯矩,弯矩由滑块承受。如果丝杆承受了弯矩那就纯靠轴的强度决定了,反正坏是迟早的事。

网友(点评):
设计是这么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也是导轨来承载弯矩。。。。 但不是凡是都有万一嘛,这安装要不不太平,丝杆承受一定弯矩那是肯定的。 都在同一条船上,凭什么你个丝杆就不受弯矩呢?是因为滑块大哥太无私?万..

网友E:
不想承受弯矩的话。把螺母连接的那一块板做的尽量容易变形一些。

网友:
理论上不受弯矩,实际看滑块滑轨的刚性
只要滑块、滑轨的选择上留有一定安全余量,就可以不考虑丝杆受的弯矩

网友F:
一定承受弯矩了,丝母传递过去的。丝母上面拉,下面压形成弯矩。
不客气的说,这设计不好,不科学。卧式的还可以,立式的不建议使用。细长杆受弯矩不科学。
没必要用滚动丝杠。
1、费用高(较普通丝杠)
2、不自锁(普通丝杠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承受弯矩了,丝母传递过去的。丝母上面拉,下面压形成弯矩。
不客气的说,这设计不好,不科学。卧式的 ...

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连接板传递了弯矩,用普通丝杠不也会承受弯矩么

网友G:
当线性滑轨能承受足够的力时,丝杠是不受力的,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线性滑轨能承受足够的力时,丝杠是不受力的,反之亦然!

这个我校核过了,直线导轨可以承受这个弯矩。

楼主:
我就是按照样本校核,我看样本里的受力和我发的那个差不多,样本好像只是用这个弯矩来校核滑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样本校核,我看样本里的受力和我发的那个差不多,样本好像只是用这个弯矩来校核滑轨

W乘的是h,不是到滑块中心的距离。是到固定端的,而这个案例的固定端在丝杆那儿,丝杆螺旋面的垂直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W乘的是h,不是到滑块中心的距离。是到固定端的

好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想承受弯矩的话。把螺母连接的那一块板做的尽量容易变形一些。

正解,罗罗日记有个帖子说过可以把丝杠螺母的安装方式做成径向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解,罗罗日记有个帖子说过可以把丝杠螺母的安装方式做成径向浮动的。

谢谢,找到了,认真学习

网友:
我滚珠丝杠一半和滑台是用的活动连接,丝杠只提供轴向力。然后再想办法消除轴向误差

网友:
楼主有滚动丝杆相关的设计手册吗,不是机床手册那种,我要设计个给机械手底座移动用的,如果有能分享给我吗

网友:
弯矩主要作用在直线导轨上

网友(2023-05-03):
楼主,你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