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楼主(2020-05-19):
有没有液压高手,帮我解释解释这个行走换向阀(液动换向阀),原理图中有两个溢流阀,其中一个是主溢流,调定压差为2MPa,另一个是辅助溢流,调定压差为26MPa,整个系统溢流压力为28MPa。主要想知道下面两个阀在工作中的作用。

网友A:
不知道整个液压原理图中辅助系统和主系统是什么负载。
就单个液压阀猜测:辅助溢流阀和主系统溢流阀分别设定两个系统的工作压力,保证系统不超压。

网友B:
1,2MPa是为了中位空挡时保证系统最低压力,闭环系统必定还有其他执行机构,例如散热,也是需要一定工作压力
2,26MPa应该是你执行行走马达的工作压力,左右位一样。
还有液压是个系统,最好不要这样部分截图,让人很难去猜,工作状态、流程也要说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整个液压原理图中辅助系统和主系统是什么负载。
就单个液压阀猜测:辅助溢流阀和主系统溢流阀分别设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Pa是为了中位空挡时保证系统最低压力,闭环系统必定还有其他执行机构,例如散热,也是需要一定工作压 ...

是这样的

网友:
溢流阀不光可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还可以作为调压阀、卸荷阀、背压阀、平衡阀等用途。

网友C:
换向阀处于中位时,2MPa的主溢流阀限定了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不超过2MPa,26MPa的先导溢流阀不起作用。当切换到工作位置后,系统的压力由2MPa主阀压力和26MPa的先导溢流阀共同作用,限定了系统最高压力不超过26+2=28MPa。但是你这个系统是负载敏感系统,中位时系统处于低压待命状态,最好让泵的低压待命压力低于2MPa,要不然泵会一直处于低压溢流状态,存在浪费功率现象。正常工作时泵的实际工作压力=真实负载压力(L反馈压力)+低压待命压力,但是最高压力也由泵的补偿设定压力决定,正常补偿设定压力要低于28MPa,要不然泵会一直高压溢流,存在更严重的浪费功率现象。略有复杂,但愿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向阀处于中位时,2MPa的主溢流阀限定了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不超过2MPa,26MPa的先导溢流阀不起作用。当切 ...

除去这些压力设定外,你的泵还自带一个LS溢流阀,他也会设定泵的最高压力不超过LSmax+低压待命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