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求教

楼主(2020-05-19):
路过的各位前辈,坛友。请教你们一个关于凸轮机构的设计。我末端执行机构的轴想要做正负45度的摆动,输入轴为360度的旋转。我做好了曲柄摇杆机构,但是整体结构有点过于偏大,所以想用凸轮机构来实现运动要求。但奈何想了两天还是没什么好的思路。遂来请求给位坛友的帮助,集思广义!谢谢大家!

网友:
你输入轴干嘛360度转呢?正负45度摆不就好了

网友:
凸轮的话就是圆柱式的那种吧

网友A:
不知你这两天都想了那些内容。。。

主从轴间距,想了吗?想过了,应该是会告诉大家的。。。

普通的凸轮,真的没什么内容可想两天。花时间的,应该是摆杆的位置和形状、摆杆传输力的方式等。。。

再花事件的话,就是细致到什么程度的事儿了。

网友:
标准的凸轮机构都是用来做往复运动的。

网友:
正负45度的摆角恐怕一盘的盘形凸轮难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creo直接做运动仿真,然后绘制轨迹线。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只是一个方法啊!

网友B(2020-07-21):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这两天都想了那些内容。。。

主从轴间距,想了吗?想过了,应该是会告诉大家的。。。

您好:请教2个问题,凸轮机构中的主从轴的旋转轴心线不平行,极端点最大角度成45度时间(投影的角度),请问有几种方式可以解决这种凸轮设计?如果用连杆连接的话,连杆两端的关节轴承寿命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2个问题,凸轮机构中的主从轴的旋转轴心线不平行,极端点最大角度成45度时间(投影的角度), ...

极端点最大角度成45度时间?有几种?

我一个文科出身的半路和尚不敢在这里总结。

但一点,关节轴承(摩擦形的),在这种工况里,我是不会用的,更不会去想关节轴承的寿命问题。

我会直接去考虑滚珠滚针类轴承组成的关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端点最大角度成45度时间?有几种?

我一个文科出身的半路和尚不敢在这里总结。

哈哈,谦虚了,一直关注你的评论,觉得你说的很在理,我从新开了一贴,并配了图,还是希望你能指导指导

网友(2020-09-13):
凸轮我也要研究   这个帖子Mark一下,期待有大佬出现解惑

网友:
您好!这是成熟的产品,请参考样本资料。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