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电池接合面平面度数值应该设置多少

楼主(2020-05-19):
各位大神,请问下隔爆2A类防爆箱体接合面的平面度设置多少合适,长度大概是2300mm,设置成0.1可以吗?如果用铣刀铣,铣多厚比较合适

网友A:
2.3米的,平面度做到0.5已经很错了,估计还有很多机加工供应商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米的,平面度做到0.5已经很错了,估计还有很多机加工供应商做不出来。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