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每小时10-30毫米的运行距离

楼主(2020-05-19):
各位大佬麻烦问一下因为条件限制选定的型号是20外径5导程的滚珠丝杆,设备是热处理的运行速度特别慢每小时也就10-30毫米,请问如何实现这么慢的速度,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可行吗,请各位大神出谋划策 感谢

网友:
一个巨大的摆线减速机

网友:
    加减速机  速比足够大  没有问题

网友:
多来几级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理论上可以达到每分钟转1圈吧

网友:
步进电机啊

网友:
先算出滚珠丝杠的转速,看看从电机到滚珠丝杠的减速比是多少?再考虑选择减速机的问题。

网友:
秒针每分钟转1圈,分针每小时转一圈。时针一个小时转1/12圈。就是10-30毫米差不多吧。

网友:
导程5,一个小时4圈20mm   找找看吧

网友:
这种不必连续运行。用气缸拖,一小时动一次。

网友:
30/3600=0.008mm/s,导程5mm的丝杆,0.008/5=0.0016r/s

网友:
运动精度有没要求,比如每秒要走多少的?可以设计程序,过一段时间就走一下,间隔时间暂定,只要控制要单位时间段内走的量就行。其实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按脉冲走的,你给多少脉冲就走多少下,但是不能持续低速转动,会导致电流很大发热的。只要丝杠和电机扭矩足够,系统刚性好,进给1秒也是可以的

网友:
降速不比加速难吧,减速比搞大一些,再配一根丝杠。

网友:
楼主您好!这么慢的速度扭矩需要多少呢?伺服电机可以的达到,加我微信详聊17317679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