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用的润滑脂

楼主(2020-05-19):
请教:气缸用的润滑脂哪个品牌好?是米黄色还是白色?

网友:
很久不接触油脂化学品了,上次在现场见到人家在换密封圈、涂润滑脂,是气缸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估计价格不菲!

如果自己不太懂,要么到气缸供应商那咨询,要么咨询道康宁,这两选择都不便宜。

如果是低端产品,就市场随便买,考虑润滑的同时,要顾及油脂对密封圈的影响(溶胀等)。

另外,颜色不能决定品质。

另外,颜色不能决定品质。

网友:
气动元件油雾器是利用流动的压缩空气与润滑油混合,喷射成雾状气体送入到的气缸、气马达、气阀等等气动元件中,使其滑动部件圆滑、耐久而设置的。其润滑油油料为:透平油1号(ISO VG32),非常稀薄的粘度为7E°左右机械润滑油,(相当于缝纫机油)。这类油的油雾能被抛射到2M左右距离的管道内润滑。

楼主:
谢谢,我们的气缸需要润滑脂更方便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也是做气缸的。黄 油一般也就是常温油,白油一般是高温油或是出口气缸用的,价格较贵。详细情况可以私聊

网友(2020-08-14):
谢谢诸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