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和同步带问题

楼主(2020-05-19):
各位:
       这个结构的同步轮出现以下情况:1、同步带会跑出来;2、同步带会左右摆;3、同步带拉变形。大家帮帮忙分析解决下。感谢!

网友A:
图纸有问题,加工有问题、装试有问题任选一项,最有可能的是人有问题

网友(点评):
总结一定即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问题,加工有问题、装试有问题任选一项,最有可能的是人有问题

人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人的问题不就是你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有什么问题?

认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
选带挡边的同步轮可以防止同步带脱出,另外你这主动轮的包角也太小了,有没有90°?搞个180°估计还能改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

还望指点指点

网友:
一、张紧。皮带过松会出现这个情况
二、三条轴的平行度。
平行度误差太大造成的。

三、皮带轴距太长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在皮带的中间的两边装导正条导向,应该就可以预防了吧

网友:
传说有些同步带,里面埋着钢丝儿?

平行度、张紧度、中心度?(轮子和皮带的中心面都在一起吗?)、

给轮子穿裙子。。。

网友:
先点出你设计问题吧。你两端都可以涨紧,而且挂在一条铝型材上,两边的自由度太多了,给装配工的压力太大了,然后你就犹如瘸子的屁股一般———斜(邪)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