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轴

楼主(2020-05-19):
电子转子轴为什么测绘测得轴的两边直径不一样呢?一边44,一边41.28!!!谁能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
左上角0.29°

网友A:
可能是锥度配合,保证同心或者传递扭矩

网友:
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锥度配合,保证同心或者传递扭矩

这锥度1:100,可以吗?

网友:
锥形轴呗,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B:
正常锥面配合的转子,锥度应该是1:10的

网友(点评):
尴尬,这是一个错误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锥面配合的转子,锥度应该是1:10的

你说的配合是键槽位置吧?轴与铁芯配合锥度不可以是1:10的

网友(点评):
这么一说的话,我确实是弄错了,1:10是轴伸的锥度……哈哈,好尴尬

网友C:
这个轴是别人画的图吗?找找装配图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锥度导致的还是CAD图测量问题?

网友D:
不会差这么多应该是有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轴是别人画的图吗?找找装配图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锥度导致的还是CAD图测量问题?

这个是直接测绘的,直接带着铁芯测量的,铁芯卸不下来,所以就测了一下轴的两头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直接测绘的,直接带着铁芯测量的,铁芯卸不下来,所以就测了一下轴的两头尺寸

既然没压出来,你可能量到的是轴肩尺寸,一般大头是有一个轴肩的,高度只有2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差这么多应该是有锥度。

测量数据看肯定是有锥度,我想知道电机轴是不是容许就锥度,锥度结构的作用的是什么,有什么依据参考没

网友:
铁芯冲片是冲压叠压的,不太可能是有锥度的。轴导入铁芯部分可能有锥度,方便导入,配合部位没有锥度。

网友E:
应该是锥度配合,这样才能减少出现运转过程中的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锥度配合,这样才能减少出现运转过程中的松动。

要是整轴锥度配合,旋转过程中那不越转越松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