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卸载这软件(FPWIN GR 2)

楼主(2020-05-19):
卸载就弹出这个,怎么解决啊,松下的

网友:
用这个试试。  ---       msicuu2.exe

网友:
松下PLC编程软件

楼主:
是啊,想卸载了安装高版本的

网友:
前几天折腾欧姆龙滴,最后还是重做了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想卸载了安装高版本的

直接安装高版本行吗?试下?

楼主:
统一回复,简单粗暴直接删除文件夹,然后卸载,安装新版本

网友:
用360强力删除,很多狗皮膏药都能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