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mm后的钢板中间铣掉,留下筋,能增强强度么?

楼主(2020-05-19):
10mm板,根据外形尺寸单边留4mm,深度3mm铣掉,充当筋的作用。能加强强度么,跟普通10mm板相比较?

网友:
铣掉中间腰型槽部位吗留下的筋是哪个?

网友:
中间镂空,对筋的强度一定是有影响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19 20:24铣掉中间腰型槽部位吗留下的筋是哪个?
10mm板,根据外形尺寸单边留4mm,深度3mm铣掉,充当筋的作用。能加强强度么,跟普通10mm板相比较?

网友:
你说刚度,我觉得只会减弱。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5-19 21:26你说刚度,我觉得只会减弱。
10mm板,根据外形尺寸单边留4mm,深度3mm铣掉,充当筋的作用。能加强强度么,跟普通10mm板相比较?领导让这么干,我也感觉不管用?怎么说服领导。

网友(点评):
软件做个仿真分析给他看。

网友(点评):
你就木有虚心的请教领导为什嘛呢?

网友:
单边4mm,强度和刚度都会削弱。

网友:
楼主应该贴出受力情况,没有受力分析讨论减弱意义不大。

网友:
相同的截面外形,铣掉之后只会比原有的截面减弱,不会加强。
你计算一下两种截面的惯性矩,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洗掉强度肯定降低,洗掉是为了减重吧

网友:
看这个样子,估计批量后会采用铸造的形式做胚。所以在领导的角度,考虑的是材料成本,少点材料少点钱。单以你这个件的生产,任何在板子上的加工都不会增强板子的原有力学性能。

网友:
进行有限元分析,可以使强度优化

网友:
只會減弱,不會增強

网友:
减“肉”了,妥妥的强度降低了,位置不一样,降幅不一样,但肯定是降而不是升。

网友:
同样的结构,变薄刚度一定会减弱。这个零件承受多大的力,可以做个计算或仿真,保证刚度的情况下经济性最好

网友:
中间洗空肯定会影响强度,但关键看你需要用它来支撑多大的力,如果需要加强的部位受力并不很大,那关系不是很大,如果受力载荷比较大,最好是能进行有限元分析,

网友:
减重 美观。

网友:
只有减重的效果,对于刚度没有帮助。

网友:
工字钢原理

网友:
可以给你分析一下,加筋不能随便加的,加不好强度影响很大的。需要分析力的大小和方向,然后在判断在哪里加。理论上表面积增大是为了让内力均匀,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那个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面与别的面会接触,减小接触面积,二是美观好看,老一辈的搞设计的都喜欢那样搞.

网友(点评):
铸件才会这么干,因为这样整块厚度很大的铸件很难浇铸,容易变形和收缩,所以要这样,另外就是减重去成本

网友:
其实不需要计算的,可以想象中间再加一条筋,明显强度会增加,那么多加几条筋呢?
这个除非是铸件用来减少成本,同时便于铸造,用钢板加工就没有一点意义,要减重的话,直接换薄点材料或者中间打孔更方便加工

网友: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
主要看你的工件的受力方向

网友:
你们领导的意思肯定是把零件优化一下形状,但是并不降低最大变形与应力。

网友:
关键是你要知道你要的强度啊,只要减重后达到了你要的强度就行啊

网友:
强度肯定会下降,无论是哪个方向的强度。在材料力学上只有一个特例,就是圆形截面铣成方形截面会使抗弯截面系数大一点点。
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把中间抠掉。这样的设计也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为什么呢?因为零件的受力等于外部载荷加上自身的重力。自身的重力因为抠掉而大幅度下降。所以虽然本身强度降低了,但是能够承受的负载也许可能会增加一点点。这就要具体计算了。可以推测。如果负载接近了承受的极限,那么抠掉那些就没必要了,反而是要增加加强筋。如果强度有少量的富裕,抠掉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还有考虑成本。毕竟抠掉也是要加工费的。

网友:
强度差不多,主要是轻量化了,关键是切下来的可以卖钱

网友:
肯定只有减弱强度啊,如果中间冲压一根凸槽出来,那才是加强筋

网友:
可以做个力学仿真分析,个人觉得强度肯定降低了,但弯曲强度应该提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