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护栏自锁的卡扣来分享一下

楼主(2020-05-19):
竖杆冲了一个和卡扣对应的空,正好能锁住竖管。

楼主:
这是另一个设计,成本和工艺比上面复杂,效果却没有上面好

楼主:
此楼是上一代方法,临时用的引导作用的三角帽穿在竖杆底部,穿过卡扣,在拿出来,
那么总结下一楼二楼,设计一个结构的过程是怎样的?个人总结如下

尽量查查有没有已经开发好的产品,
尽量在上一代基础改进,尽量不要从头开始
从运动件,和固定件两个部分考虑
能用一个轮子,绝不用两个
尽量要多套方案,方案不欠妥时不要考虑去实现设计,以方案为主。

你们是怎么处理这问题的呢?

网友:
如果有新的好用实用的办法那就新做呗,没有的话就在原基础上面去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
怎么卡的,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卡的,看不到啊

一楼  方管冲一个 凸 孔  塑料件也是一个 凸起  方管顺凸起斜坡穿入卡扣。

二楼 方管冲两个孔,一个大孔  一个小孔,小孔经过大凸起顺利行进小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