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桶状工件怎么固定在立式翻边机上

楼主(2020-05-20):
工件是电饭煲的内胆,想问问大家该怎么设计转盘让工件能固定在转盘上并且能随着转盘转动?

网友A:
多大个事儿,拿块双面胶粘上就行了

网友:
内撑抱住呢

网友:
三爪或四爪夹具

网友:
用真空吸盘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B:
如果只是随大转盘转动,夹、撑、压固定下就完事了,如果要带自传就要麻烦点了,要加齿轮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个事儿,拿块双面胶粘上就行了

双面胶有点麻烦,不如用胶水?

楼主:
谢谢回复哈, 请问这个结构有什么实例参考吗?我想去了解一下

楼主:
夹具可能不行,因为卷边机是要卷工件的边缘,如果用爪形夹具可能无法加工
谢谢你的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随大转盘转动,夹、撑、压固定下就完事了,如果要带自传就要麻烦点了,要加齿轮机构了!

你好,谢谢建议哈~  我打算是用撑+压的方式,但是不知道这个撑的结构要怎么设计,请问怎样能搜到实例呢?转盘有电机带着转,工件本身不用自转的,随转盘转就行了

网友C:
用撑就可以了,不用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建议哈~  我打算是用撑+压的方式,但是不知道这个撑的结构要怎么设计,请问怎样能搜到实例呢? ...

三爪气缸,SMC  费斯托  根据工件大小自己制作连接夹具,内撑或者夹外圆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哈, 请问这个结构有什么实例参考吗?我想去了解一下

可以网上找一下翻边机的视频看一下,案例比较多,但要根据你们的工艺来改进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胀紧套,是当今国际上广泛用于重型载荷下机械联结的一种先进基础部件,在轮和轴的联结中,它是靠拧紧高强度螺栓使包容面间产生的压力和摩擦力实现负载传送的一种无键联结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胀紧套,是当今国际上广泛用于重型载荷下机械联结的一种先进基础部件,在轮和轴的联结中, ...

我去了解了一下,可能不符合我的使用情况哈,因为我是需要工件随托盘转,如果用胀紧套的话取工件会不方便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撑就可以了,不用压

好~谢谢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网上找一下翻边机的视频看一下,案例比较多,但要根据你们的工艺来改进

好的, 顺便我还想请教一下:卷边所需要的力有什么计算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