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车床维问题

楼主(2020-05-20):
请教各位师傅,前辈,买回一台c6150,二手车床,加工过程中,出现有规律光暗阴影,通过更换溜板箱,齿轴,走刀传动齿轮,轴套。没有明显改善,请教前辈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重新打光,平行光照射

网友:
这个是机床的导轨有间隙和主轴轴承有间隙造成的,你换那些传动件有何用?

网友:
学习大神解决办法

网友:
暗影是由刀尖和工件在工件径向方向上的微位移产生的,因此, 暗影可定义为在车削过程中, 因刀具系统相对主轴系统的动态位移所造成的刀具偏离工件,从而在加工表面形成异常的加工纹理。当主轴动态回转误差值小于2μm时无暗影现象产生。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师傅指点,感谢社区,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2022-02-24):
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