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过定义问题

楼主(2020-05-20):
有时候做好之后,是没有问题的。过几天打开,就会报过定义,可是怎么都找不到哪里过定义了。我怀疑是软件故障,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我一般都是把报错的约束删掉再重新约束一下

网友:
有,如果没有强迫症的话就晾着它不管,过几天就自己过来了

网友:
多半是toobox,镜像,阵列的零件问题多。

网友:
过定义一般都是你给了距离尺寸或者角度尺寸之后又给了其他的重合或者同心配合,要么找到哪个过定义了,要么删了配合重新弄

楼主:
|o83848686o发表于 05-20 10:08过定义一般都是你给了距离尺寸或者角度尺寸之后又给了其他的重合或者同心配合,要么找到哪个过定义了,要么删了配合重新弄
不是,我把显示过定义零件的配合全部删除 ,它都还显示过定义

网友:
柔性装配体改刚性,再改回柔性

网友:
盗版就是毛病多

网友:
有时候关了再开就有好了,刚性柔性切换下也正常了!不知道正版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听说solidworks在大面积发传票,一套软件报价十几万?你们有听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把显示过定义零件的配合全部删除 ,它都还显示过定义

软件显示的冲突只是它软件算法觉得的冲突,不是过定义的冲突的那个关键配合,我这边经常遇到下列几种情况,你可以参考下:1、完成一个配合后更新立马显示过定义,就是新增的那个配合和之前的有冲突,删掉新增的或者找下之前的哪里有问题就可以了,
2、模型更改了导致原来的配合的过定义,
3、几个高级配合一起使用,然后拖动模型超出了配合限定的尺寸,

4、装配体里面的装配体使用柔性后,然后又关闭了柔性

网友:
有时是软件算法的问题,查几十丝都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