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轮工具

楼主(2020-05-20):
各位老师们,我现在有一批螺栓,但是螺纹长度太长,没有这么厚的滚丝轮,怎么搞?小弟不吝赐教

网友A:
买现成的吧。二次加工比你买的成本还高

网友:
买个丝杆,切段,拧个螺母焊上去,要求不严格的就这么凑合用吧

网友B:
装车床上,拿板牙套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车床上,拿板牙套不行么?

那么长(到底有多长?)有现成的购买,那是最经济的,哪有成批量的零件生产靠板牙套的?

网友D:
楼主是什么问题,螺丝不是全牙的吗?用板牙套丝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什么问题,螺丝不是全牙的吗?用板牙套丝解决。

我们这个规格是M64的,螺纹250长,我们一般都是用滚丝机滚的,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套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长(到底有多长?)有现成的购买,那是最经济的,哪有成批量的零件生产靠板牙套的?

大约25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现成的吧。二次加工比你买的成本还高

买现成的也不是个办法啊,下次怎么办?我觉得还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技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