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O型圈

楼主(2020-05-20):
请教各位!
这种切开的O型圈哪里有做
不需要拆解设备就可以更换O型圈

网友A:
图片上完全看不出来啊

难道楼主是要找O圈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完全看不出来啊

难道楼主是要找O圈条?

我们是做机械密封的,主要是想实现不拆设备就可以更换密封配件。
动环和静环部分可以做成分半对开的,但是密封圈这块做不好解决,用图中这种结构就可以解决问题,找了好几家做密封圈的都没有办法做

网友(点评):
图片太糊了,看不出来是啥啊

网友B:
楼主该换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该换手机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机械密封的,主要是想实现不拆设备就可以更换密封配件。
动环和静环部分可以做成分半对开的,但 ...

就是这个意思,图片也是从视频截取的,比较模糊

网友:
你这是有预埋件的吧,其实密封条切下来,粘接也能解决你的问题呀?

楼主:
考虑过粘接,但是有个耐腐蚀性和耐温的问题

网友C:
太奇特了,不会接口还有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奇特了,不会接口还有螺纹吧!

确实有螺纹,应该是起防滑和密封作用的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奇特了,不会接口还有螺纹吧!

不可能有螺纹吧?有螺纹,就需要拧螺纹,那么O圈结合时要被拧着受力,O圈会损坏。

网友(点评):
确实有螺纹

网友:
难道是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有螺纹吧?有螺纹,就需要拧螺纹,那么O圈结合时要被拧着受力,O圈会损坏。

插头中间那一段是螺纹,不过与另一端管子接合的时候不是拧进去的,他们之间的配合不是特别紧,是直接插进去。在O型圈受过盈挤压后,螺纹有效的增大了摩擦,起到了很好的密封和防脱落的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插头中间那一段是螺纹,不过与另一端管子接合的时候不是拧进去的,他们之间的配合不是特别紧,是直接插进 ...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评论
我已经找到了生产的厂家,但是需要重新开模具,费用很高,这种产品国内少有,是进口的

网友E:
用螺纹的没见过,但是有套装的。国内有做过的

网友:
楼主这件用量极少,还是买进口的划算,在国内做开套模具也不划算同时产品的使用寿命也难以与进口件相媲美

网友(2021-08-23):
这个模具确实不好做,原理跟骨架油封的弹簧是一样的。

网友(2021-10-22):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机械密封的,主要是想实现不拆设备就可以更换密封配件。
动环和静环部分可以做成分半对开的,但 ...

胶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螺纹的没见过,但是有套装的。国内有做过的

可以推荐下厂家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应是剖分式密封上用的,找到厂家了么?方便推荐一下吗?

网友(2022-03-26):
这个合模线要求高

网友(2022-10-18):
楼主找到厂家了吗?能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