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w:这圆球特征如何在3d曲面上整列整齐

楼主(2020-05-20):
用了曲线整列后,很不整齐

网友A:
可以采用按线条整列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按线条整列的方法。

问题已解决,将圆球草图和曲线配合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按线条整列的方法。

通过组合曲线阵列时,提示所有轮廓段必须相切,这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