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类似动感单车旋钮加阻力的结构

楼主(2020-05-20):
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没有类似动感单车(如图): 转动的物体通过刹车片或其它结构增加阻力的?
要求①不用电的
       ②刹车或者增加阻尼材料能不损耗更好
       ③可以是其它结构

网友A:
要就用磁场,两块磁铁。要就用带刹抱着。

网友B:
那玩意儿拿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儿拿来干嘛的?

想做油门的定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就用磁场,两块磁铁。要就用带刹抱着。

两块磁铁的是怎样的结构,有什么可以参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油门的定速用

里面有油?你那座管是打气筒的么?打点气进去不就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磁铁的是怎样的结构,有什么可以参考吗

没有,以前看过动感单车好像有用磁铁调远近的来改变力量大小

网友:
1、强磁铁
2、磁场和线圈
3、液力偶合器
4、CVT

上述结构简单变化一下都能实现【阻尼】效果

网友C:
液压刹车的工作方式也可以考虑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压刹车的工作方式也可以考虑试用。

用液压刹车还需要考虑带个小油泵,结构会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