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自由长度公差计算,如何选取

楼主(2020-05-20):
请教各位,压簧的自由长度公差如何选取。比如有一款压簧,自由长度H0为32CM, 旋绕比c/d=13.5,则该弹簧的长度公差应该是多少,查询图纸,图纸要求按照GB/T 1239.2-2009中的2级制造精度执行。
根据要求,我查国标上,查表,对应旋绕比下,选取公差为“±0.03H0,最小值±0.7”,根据计算±0.03*32=0.96
因此,我请教各位,这个公差按0.96执行,还是按0.7执行呢。

网友:
±0.7

网友:
0.96哟。最小我猜是指你弹簧尺寸特殊,算出来的公差还小于这个值时,就按这个值0.7执行,但如果大于它了,肯定按计算值啊。

网友:
取0.96,最小也不能低于±0.7。三楼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自由高度是指为了保证安全,对允许自由高度进行限定的最佳高度。自由高度Ho为在未受载荷作用时的弹簧高度,Ho=nt+(n2-0.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