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

楼主(2020-05-20):
请教,调心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手册上只有基本额定载荷Cr和C0r,分别为102和125KN,轴承型号:22211CK/W33+H311;e=0.24,Y1=2.8,Y2=4.1,,Y0=2.7;希望大家多多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一脸懵圈,你都查出来了,还想要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脸懵圈,你都查出来了,还想要什么呢?

我想知道这个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

承受多大轴向力是和受多少径向力有关的。
如果要算纯轴向力,把径向力为0带入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

你这查的是哪家的手册呀,咋查出来的径向载荷,不是额定动荷和额定静荷呢?

网友B:
买谁家的轴承就查谁家的样本,这样好一点,标准手册上的书籍只能做参考

网友:
貌似没有公式可算,还是用2个圆锥滚子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谁家的轴承就查谁家的样本,这样好一点,标准手册上的书籍只能做参考

化工出版社,共5卷,成大先主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查的是哪家的手册呀,咋查出来的径向载荷,不是额定动荷和额定静荷呢?

化工出版社,共5卷,成大先主编

楼主:
社区有没有轴承厂家的技搞术的,给专业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工出版社,共5卷,成大先主编

咦,我咋上次在一家公司看到的是姓唐的编的机械手册呢?我还以为改版了,你的是不是过期了。我在网上查你这型号是洛阳轴承厂的,好像现在调心滚子轴承有了改进,承受的轴向力比以前大些。你可以向厂家索要产品手册,或者直接找他家客服咨询。毕竟机械设计手册成书时间跟现在不一样,上面数据可能滞后。最好了解市面上的供货情况,这样你的数据准确些。不然你选了,结果买不到,也是很伤脑筋的。毕竟小虾米设计员不可能像大公司一样甩锅给采购。大部分情况自己是受害者。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
手册上的载荷一般都是指径向载荷了。

网友:
不同的型号根据查表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