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发热如何挑选适合的冷却机器

楼主(2020-05-20):
夏天到了,机器主轴运行发热,需要如何挑选适合机器使用的冷却机呢?

网友:
放冰箱里。切,你数控有冷却机制好不

网友:
首先你得确认你家数控机床的主轴是否具备液冷功能,一般具备液冷功能的会预留冷却液接口,这是前提。二,液冷分水冷和油冷,一般玻璃机常用水冷,金属数控机床用油冷,老一辈的经验,具体为什么也没好好研究;三,挑选油冷机还是水冷机的功率,这完全可以找供应商提供参考,不必自己去考虑,因为供应商对接这么多机床厂商,请他们过来公司喝个茶,他也乐意,你也省心,因为他们的建议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先要确定冷却主轴时放出的热量是多少?这个热量根据主轴冷却前后的温差计算。

找冷却器厂家沟通,让他们计算主轴散热需要的冷却液流量,并确定冷却器进出口的温差。

卖冷却器厂家对这个很专业,只要你把参数要求沟通清楚,他们就能玩选。

网友:
根据风量、压力确定轴功率,选择转速电机功率和风机冷却形式。